HP6220,8220,8420等的通病

楼主(2009-01-22):
我公司有几台这类的机器,都是开机后显示“Insert Smart Card Into Reader”,然后就停住了,任何键没有反应,最后显示关机(其实根本就没有设过任何智能卡或密码)。有的机器是刷BIOS后出现的,有的是突然死机后出现的,还有客户拿回来的。
开始以为是BIOS问题,可是重刷和更换BIOS都不行,后来换过IO也一样。今天在网上找,很多人反应这个问题,但都没有结论,在惠普的知识库里也有相关文章,但解决方案是联系售后或换主板。
后来在看到一些论坛中有人说动动触摸板会好受到启发,因为触摸板下面就是南桥。想必大家应该明白了:就是南桥虚了。加焊南桥后问题解决。只是感觉焊这个桥温度不能高,否则容易失败。希望下次你遇到此问题会有所帮助。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Smart Card 也是走的南桥的PCI总线吧

网友:
Apply pressure to the touchpad right after you hit the power button and keep your hand pressed until the HP logo appears in normal shape. IT ALWAYS WORKS FOR MY NX8220!!!!!!

看来楼主说的有道理。请问是不是所有贵公司出现相同问题的本本,通过加焊南桥后都已解决问题。希望楼主可以提供更详细的修复细节,我这也有两个同样问题的本本。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