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发白,无法调节!

楼主(2009-01-22):
一台电脑很长时间没用了,如今一开机显示器就霹雳啪啦叫个不停,画面随着声响一会大一会小的,我拆开后上电开机看,发现显像管周围的线圈有1个位置在打火,关机后我用绝缘胶布重新缠好后再次开机,噼里啪啦的声音是没了,但是有像放气的声音,而且画面发白,无法调节,不能调黑了,请懂的说下!谢谢!

网友:
应该是有高压漏电的现象

网友:
先把高压漏电的问题解决了在说

网友:
典型的高压打火,断电后用酒精清理高压帽 ,然后在把显示器哄干。问题就能解决,不行就用灭弧灵高压帽上抹上一圈

网友:
高压嘴受潮,干燥以后再查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