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4和ATX-2800

楼主(2009-01-22):
我现在手里有两个ATX-300P4和两个ATX-2800长城电源(共计4个),都是同样的毛病。空载各组电压都正常,就是12V加7A的负载和5V加3A的负载电压仍然正常,而3.3V加2A的负载就降低2.1v-2.4V。反复仔细检查过3.3V稳压电路,没发现有损坏的元器件。请各路大侠支招,万分感谢。

网友:
这种情况,不妨直接上主板、硬盘等全套硬件。再把板反过来直接测量3.3V等电压,看是否正常稳定。

网友:
看看3。3V是怎么得来的?是通过双二极管还是场管取得的?查它们是否有质量问题,代换一下看看!

网友:
在确定L14没有问题的情况下,你的电源是没有问题的,放心使用。

网友:
首先感谢各路大侠支招,我忘告诉大家此电源在主机上使用一切正常,各路电压也符合标准。我也是偶然发现此问题的,以前修完电源都是空载测试各组电压正常就OK了,最近发现有电源空载电压正常加载就停机,结果是负载电阻开路,所以我现在修完电源全部加载测试,却发现长城电源有此问题,我也不知道是:1 测试方法不合理,2 3.3V负载太轻不到2A,3 长城电源设计就是这样的,4 电源已坏了我却没找出毛病。敬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不妨你也检测一下长城电源3.3V,1.5Ω\20W

网友:
问题已查明,不是电源有故障。

今天上午我又测试了几个同型号的长城电源都是一样,不是电源有故障。应当是长城电源不适合用这种方法来检测,具体是什么道理俺不懂,希望有懂得大侠给俺讲解一下,万分感谢。(刚才我把电源的4芯电源插头插在主板上,然后在短接绿 黑线电源启动,此时再在3.3V加2A的负载,电压仍然是3.3V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