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骄S3000X主板故障

楼主(2009-01-22):
主板不知道是那做的代工,知道的说下。故障为开机就断电,过三--五秒自动又开机,然后又断电,反复如此。。
想换板子可找不到这样的。键盘等接口是右边位的。。

网友:
做一下南桥试一下吧,我那天修好了一台,是845的,我只是为了分析我的判断才做的南桥.

网友:
做桥没这个设备呀!!大家帮分析下还有其它可能吗?供电问题会出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不是桥的问题,更换显卡后正常。。。后来查为精英为联想做的代工。。BTX主板。。

网友:
那天我把自己光驱取了就出现过这种情况,BIOS里设置了引导的外接,却找不到。把BIOS清除就可以了。
我的主板是V星945的,大家注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