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尾狐qf-290 电源求助,在线等高手帮忙

楼主(2009-01-22):
我今天刚给人换一个九尾狐qf-290 电源,在我这里都是好好的,他拿回家就不行了,再拿到我这里就也不行了,我有给他换 一个新的,我以为是保险管烧了,我想就保险管烧了吧,也没有必要拿去保了,所以就自己把电源打开了,可是我打开一看,保险管是好的,300V直流都有,绿色线4.7V,紫色线也有5V都有,用导线短把绿色线和地线短接,还是只有紫色有电,其他全部没有电输出。风扇也不转,
希望高手给点思路,我是一个菜鸟,有九尾狐qf-290 电路图的朋友请发一张,万分感谢

电源主开关管,肖特基二极,电容,整流二级管我也基本上都看了,还是不行,
我发现新的现象,就是Q7 C945中间有脚的电阻,在那些图纸看到是十欧,我换一个十欧的就不用短接PS,就会有电压输出,12v和3.3v都会低1到2v,而且在其他电路没有看到这个Q7,平面在左边的话,上一脚用一个电阻与339的1脚相连,用一个电容与下面一脚,也就是地线相连,中间一脚用一个二级管与7500的4脚相连,用一个电阻与7500的13.14.15脚相连,就是这个电阻,环看不清,没有换是绿色和紫线有电压,短接PS,没有反映,13.14.15脚还是4.8v,我换一个10欧电阻,插上220v就会启动,12V和3.3V偏低1到2v,再短接PS,又回到待机状态,

网友:
先看看有没有虚焊,补焊一下。

网友:
没有,绿色线到两个IC的两个电阻也是好的

网友:
1. 检查两个开关管。
2. 检查电源IC。

网友:
查+-5V +-12V整流管是否有短路

网友:
是用的TL494的吗?那要量一下它的12脚是否有正常供电?短接绿线的时候它的第4脚电压是否有变化?它的第8  11脚是否有输出?8  11脚接的驱动管是否有损坏?电源开关管是否损坏?

网友:
从楼主说的看  辅助电源是正常的  要把维修的重点放在输出部分  先看哈取样电阻有没有问题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将绿线接地,测494的4脚是否为低电位,低电位是工作状态,还有测494的8脚11脚的电压是否是1.5-2.2v,一定要相等。之后看风扇是否转一下就停,转一下就停说明是有短路,电源保护,重点查找各路输出电压的整流二极管和电容有否不良。如果风扇不转,重点查高压部分,注意开关管和限流加速电路(红圈的元件)。

网友:
LZ看下LS的就对了!!

网友:
注意检查次级散热片上的管子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个是这样的情况,一直没有弄好,所有开关管都是好的,我的是受雷击后才出现这状况的(型号FT-A380ATX),楼主的是否也是经过大电流或电压造成的?

网友:
我是一个菜鸟,没有看出什么问题,我搞了好久都没有搞好,就没有信心了,就仍了

网友:
别扔啊,这种故障的电源很好修的,

我修过的电源有很多这样的,
像这种紫线和绿线都有电压的,只要是两个IC不坏,基本都是两个开关管(13007)其中一个损坏,
如果两个开关管都是好的,就沿着往下找两个推动三极管C945 P,最好两个都换掉,一般雷击的这个三极管必坏。。。你试试吧。

网友:
绿色线和地线短接后,还要查灰线有没有PW-ON电压,有可能是PW-ON电压为0,只有在灰色有+5V PW-ON电压的情况下,PC才能启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怎样才知道两过IC没有坏呢

网友:
其实一般坏的都是TL494(7500B)

这东西我一般都是直接找个好的换掉。故障如果没解决那就可能是好的了。要查与其相连的两个三极管
你把那挨着的两个C945都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看一下那三只肖特基二极管有没有烧咯,这电源给我修就先看那三个肖特基管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就要看主开关管13007有没有问题了,你又没有7500,那就扔掉吧。。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怎样测好坏

网友:
我给你提供个思路,仅供参考。
1 : 仔细测量各组输出端对地电阻有无短路,一般不小于5欧姆,如果小于5欧姆或接近0欧姆则更换此组整流管即可。
2 :分别测量两只主开关管13007的E-C的电压,正常是0V。(表针刚开始有150V左右但很快就回到0V了,如果有一只有电压,则很有可能是另一只短路或此只开路。
3 :测量两只前置开关管C1815的各极电压和494块的12脚的电压。 E  1.4V       B   2.2V      C  1.4V 。
     然后短接绿线在测量电压。494块4脚必须是低电位,如果是4V则是保护了,说明有短路。C1815     E 1.4V    B 1.8V-2.1V    C   2.4-4.7V。注意:如果B的电压没有下降则是494块坏,如果B降而C不提高则是C1815及外围有坏件。
    如果我有什么地方说的不清楚 不详细 不明白,欢迎继续商讨。

网友:
我的电源但是IC是KM7500和LM339,我发现在PS-ON的接线处有两个电阻,通往KM7500的一个是坏的,从8楼的图纸上看,是10K的,我没有就用一段很细的铜线焊上去,还是不能起动,

网友:
我把接在PS-ON上的两个电阻都拆下来用20K档测出,R53,也就是通往KA7500的13.14.15脚的那个电阻,显示是9.95(也就是我说是坏的那个,我说是坏的是因为我短接地与PO-ON时,此电阻的另一端还有电压),R57,通往LM339的第6脚的那个电阻,显示9.87,我短接地与PO-ON时,此电阻的另一端还没有电压。请高手出招

网友:
PS-ON的地线连通后,我本想测一下KA7500的每一个脚的电压,表笔无意间把3脚和4脚短接了,风扇就会转,请问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首先建议楼主多学习点电子基础。楼上的高人们已经把思路分析的很彻底了。
10k的电阻可以用导线代替?那个师傅教你的?
维修禁忌随便改电路,没造成故障扩大你已经庆幸了。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将绿线接地,测494的4脚是否为低电位,低电位是工作状态,还有测494的8脚11脚的电压是否是1.5-2.2v,一定要相等。之后看风扇是否转一下就停,转一下就停说明是有短路,电源保护,重点查找各路输出电 ...
引用 网友B:

小弟認為494的8/11腳有電壓不代表沒問題. 因為曾經遇過綠線短接有異常吱吱聲響. 或是短接後無法掛負載的. 也是換掉494電源就工作正常了
起初也是量測8/11腳電壓都相同. 短接後兩腳電壓變化也相同. 就認為應該沒問題. 可是一直找不到問題. 就直接把494換掉. 結果就ok了...

因為小弟不是專業領域的人. 我是學廣告設計出身的. 所以沒有示波器
這個經驗告訴我. 工欲善其事,真的必須先利其器

网友:
紫线有5V,辅助电源就是好的

那就是主电源部分有问题了,先查一下两个开关管是不是烧了,如果不是就查7500供电电压,肯定会发现问题 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帖,因为我的基础太差,我决定放弃维修了,开始潜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