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00显卡隔7秒8秒左右就黑一下

楼主(2009-01-22):
A-TREND(中凌)5200显卡,以前花屏加焊显存和主芯片后,花屏故障解决,然后装在机器上,进XP后装驱动程序,装完驱动程序后,屏幕隔7秒8秒左右就黑一下,以为是驱动没有装好,又下了一个驱动还是如此,请问有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是不是主芯片有问题?

网友:
这个现像还是GPU有问题!

网友:
注意先查DC-DC电路

网友:
是不是加焊的时候造成新的故障了?

网友:
建议你还是用MATS软件测试一下看看是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