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故障的戴尔液晶(头疼)!路过的来看看!

楼主(2009-01-22):
牌子是:DELL
型号是:E173FPB
故障是:有时候开机能正常显示,有时候不能正常显示,正常显示的时候是一直正常的。但是隔夜后回来上电开机会闪一下黑屏掉。当你拆机要修的时候(把外壳拆开)又正常了(修都没修,就拆了下,又没问题了)!

故障排除:第一步:我换了高压条没用(一共换了3根高压板)问题一样。确定不是高压板问题!
          第二步:电源。换过300V电容,7N60 ,光耦,TL431,UC3842,取样电阻(0.22欧)!但是故障依旧。
          第三步:怀疑驱动板问题,但是没有理由是驱动板问题啊!(数据坏了吗?我没找到该数据所以没刷)
          第四步:绝对没有虚焊问题!(所以大家别告诉我看有没有虚焊了)
          第五步:按键问题。(已经排除,不是按键问题!)
          第六步:灯管应该没问题。(因为正常的时候很正常!)

哪位仁兄帮助下?问题是在哪里的!该查哪里!

网友:
屏线松动或屏电路板有问题吧

网友:
问题都被你排除完了.还能有什么问题.
你都是用的排除法,难道你就没有测过正常工作电压和不正常工作电压各是多少?

网友:
屏线 插拔过确定不是屏线问题!刚刚没说明!

跟屏电路板 有关吗 ?

网友:
保险电阻和限流电阻有没有烧,有烧黑的电阻就算阻值不变还是要换.
芯片,三级管,场效应管有没有发烫.

网友:
有可以是驱动板,本人修过这种故障。

网友:
我看是电源驱动IC供电整流二极管问题。这个应是高频二极管,但很多电源上用的低频二极管1N400X 。更换后即正常。

网友:
拆开后虽目前是正常的,但没找到故障点之前,该故障一定还会出现的,测量几个关键点的参数,待故障出现后和正常时相比较,确定故障点。

网友:
我怀疑是屏电路板的问题吖,因为它受到压迫的时候经常不行,你看给它加点护垫试试!让上面屏电路板那部分尽量少受压试试吖。。

网友:
回复 楼主:

换灯管吧,接线有问题.

网友:
看来问题比较辣手。
液晶的代换大法让你发挥的淋漓尽致。厉害厉害。
我认为。往往越是不可能的越有可能。“一切皆有可能”嘛。

网友:
按照你说的问题,我分析应该的电源问题,你换的元件应该是不怎么对的,要着重检查电源的电压正反馈电路。

网友:
如果当你的机器出故障时,是闪一下就黑屏的话.但电源灯依旧是绿色的话,问题90%还是在一体板上.,这种BENQ的代工产品,就是多这种问题,相对驱动板的故障比例.MTV312MV64出问题的比率还是很低的,再有值得提一下的是,越简单的问题,越容易越容易走错方向,按键不要测,要换,直接换掉,这样才准确~~~~~~~~~~~~~~

网友:
我也有过这样一个液晶,当时我拆开再装上也许就能用两天,有时用不了一天,故障反复出现,找了几个师傅都没修好,后来一个人用了不到五分钟就修好,不知道修了哪里,这次修后就没这故障了,可以肯定没换灯管,高压,电源板,也不是虚焊所致,这人不肯告诉我!

网友:
我的显示器也有时这样液晶显示器的工作温度5---40多度。你房间的温度是不是太低了

网友A:
将那些电源板上封白胶的地方再查下,我以前修过一台这种故障,是按键板上的中间两个键坏了,拆下来没装就好了。希望有用,你可以将按键板不插再试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闪一下以后 不是绿灯 ,而是橙灯!按一下闪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那些电源板上封白胶的地方再查下,我以前修过一台这种故障,是按键板上的中间两个键坏了,拆下来没装就好了。希望有用,你可以将按键板不插再试机

这个方法试过 没用的!

网友:
修过````虚焊````````````````````

网友:
原帖由
毛天高
于 2009-1-23 01:00 发表
换灯管吧,接线有问题.
我也曾经碰到过这种故障.就是焊在灯管上的线焊不好,把灯管拆出来才发现有打火,结果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有时候不能正常显示,正常显示的时候是一直正常的。但是隔夜后回来上电开机会闪一下黑屏掉。当你拆机要修的时候(把外壳拆开)又正常了(修都没修,就拆了下,又没问题了)!
你的故障判断就有问题.
没办法回答.

网友:
是电源的性能变差,改高A的外接电源试一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打开机器试验,发现不亮就测电压,电压不正常可能性大,把.22的取样电阻换成0.33的3842现在质量很差我曾经遇见买了5个全坏的事情

网友:
可以肯定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灯管老化过流保护或灯管高压线打火出现氧化,从而导致高压过流保护。

网友(2009-03-13):
是驱动板的问题,以前修过一台。

网友:
代换法检测,先用乐华板代换测试判断哪块的问题

网友:
1:驱动板或高压板有虚焊的问题;
2:高压灯管的高压插座没插好或压住高压线引起保护

网友:
先测量电压,看是不是有电压不稳的现象!我修过一个板子,3.3V电压为3.1V,有时候死机有时候特别正常。

网友:
关键是黑屏时 电源输出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好好的再找一下问题出在那里

网友:
我修过一款15寸宏碁的,故障一样,换通用驱动板就好了啊

网友:
还是灯管啊

网友:
那就拆开用吧。直到问题出现。后面怎么查自己应该知道吧。

网友:
我修过几列类似现象,有些表现为阴雨天出现故障,晴朗天气正常显示。故障时表现为开机亮1-2秒就黑,仔细看有图像显示,是无背光,经外加灯管试验高压板正常,换灯管无效,最后连灯管座(橡胶)换后正常。

网友:
根据这问题深有体会,问题大多在高压电路上,比如换灯管时的灯架往往与原装的不同,因此只是换灯管而不换架。因无同样架就无同样灯座(橡胶),架一般是不会有问题的,可架上的灯座会老化,会产生高压漏电使电路保护,轻微时受空气湿度和机内温度影响而漏电程度不同,维修时往往为了方便而忽视它,最好找同样的带架灯管或灯座替换,也可用规格相近的加工改装,本人用此法修复了好几台和楼主这样的问题。

网友:
许多奇怪的故障,实际上原因并不奇怪,而是我们的维修思路不对。对于该故障,有时亮一下即黑?黑零时有没有暗像,指示灯什么颜色?这你都没有说出来。

网友:
一定得换灯管的!有时候灯管线不小心搭到地了就暗掉了。在笔记本上经常出现这种故障

网友:
建议兄弟用外接电源试试。。。一般就能排除了。

网友:
当你的机器出故障时,黑屏时 不是绿灯 ,而是橙灯 应该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重点查假焊

网友:
闪一下后就不亮,然后你测测MOSt管和电容的电压,是否在波动,如是就把MOS管和电容一起换掉,有时电容没鼓也会坏的

网友:
来自: 山东烟台
我个人感觉还是灯管的可能大点

网友:
典型的电源高压一体板问题 电源供电电流不足 造成有时能启动 有时不能启动

网友:
建议换通用电源高压一体板 60一块 我这里有

网友:
灯管是不是有问题呀。还有就是你板上有元器件热稳定不良。用吹头发那种吹一下看看就知道了。有可能是电容损坏。上次一个老师也修到这种故障。最后换了一个电容就好了。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