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10T 白屏求助

楼主(2009-01-22):
一台三星510T的15寸液晶显示器,开机白屏,在不关机的情况下把驱动板连接液晶屏的排线拨下再插上去显示就正常了.关机再重开又白屏了,这种故障是不是屏坏了呢?数据我已在线重写过了.
液晶显示器

网友:
请检查屏线。

网友:
屏线有换过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补焊驱动板/屏板怀疑有嘘焊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