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故障请求老师帮助

楼主(2009-01-22):
DV2000,AMD CPU。集成显卡,一插电源所有指示灯都亮,风扇也工作,CPU和南桥,北桥都热,测量待机电压也正常,电流跑到0.44安左右。无从下手,请朋友们帮助!谢谢

网友:
看电流应该是座子脱焊了,用手按压看看! 如果没有红外的BGA最好不要盲目下手 返修率很高

网友:
CPU没工作  看看是不是CPU供电是正常吗???还有复位正常吗???

网友:
再看看是不是隔离保护电路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压北桥看电流起来没   遇到不少都是北桥虚的

网友:
DV2000的机型在没上COMS电池的情况下,插上适配器会自动触发的。这种机型不读内存或不过内存最多,都是北桥虚焊引起的,就是重做或更换都不能保证长时间使用,一般有两种方法可以减少返修概率 a更换08年5月以后生产的北桥 b把风扇改成常转

网友:
这个笔记本,你加焊一下座子,有可能会好。

网友:
太感谢各位老师的指导了,原因找到了,是北桥的问题,加焊了,也不稳定,多谢各位!多谢

网友:
查都不用查,加焊北桥肯定好,这样的本子我修了N多,返修率也不高,AMD平台的集显的返修率不高,如果是INTEL平台,独显的,加焊显卡,但这个平台的返修率高

网友(2009-03-15):
我这也有一台 amd dv2000的机子  现象和你的差不多,据讲以前出现过花屏,先是起几次能开机,之后次数越来越多,直至现在开不了机,按下开机键前面板指示灯全亮,但可以读光碟,硬盘无反应,黑屏。

网友:
跟V3000一样,是北桥的问题呀,最好拆下植有铅的球子,再装上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