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第一次重植BGA显存成功修复V星TI4600花屏卡(好激动)

楼主(2009-01-22):
前段时间买了块BGA封装显存的V星TI4600 AGP花屏卡,由于是BGA显存,不敢轻易动,放假在家,就拿出来测试了,花的厉害,能模糊的看到字符(由于没想到能修好,所以开始没拍写真)测试结果如下

网友A:
在论坛里找了好长时间,也没找到这卡的显存定位的帖子,早期很多的N卡也就2个区,也非BGA显存,看到有4个区,找了个9800PRO比较类似,有4个区,也是差不多位置的排列,4600卡的写真

网友:
反面的写真,正反的显存不是相对重合焊接,是错开焊接的

网友:
应该是GPU的问题,重做GPU看看。

网友:
由于BGA显存以前没加焊过,这次不敢动,先加焊GPU再说,还是用老办法,处理后上机测试,嘿,C区的C00...............C07没了,花屏现象有所变好,A08.......A23和C24..........C31还是没有变化,看来应该是显存虚焊或损坏了,到底先加焊哪颗呢? ,按9800PRO的排列,先加焊一下右下角正反面那2颗再测试看下结果,就知道判断是否正确。
于是在BGA下滴了点松香酒精液,温度调到400(实际温度没这么高),对准显存旋转加热,2分钟左右,用镊子轻拨能动了,就停止加热,冷却后上机测试,开机时花屏有明显改善,MATS测试结果,果然A08.........A23消失,心中大喜,找对了 只有C24..........31出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论坛里找了好长时间,也没找到这卡的显存定位的帖子,早期很多的N卡也就2个区,也非BGA显存,看到有4个区,找了个9800PRO比较类似,有4个区,也是差不多位置的排列,4600卡的写真

这是个错误的认识!4600核心NV25 而9800是R350 两者杰然不同!怎么说能是写真?

网友A:
由于是一次加热右下角的2颗显存,就不知道哪一颗是A00.........A15,如果参考9800PRO,C区是GPU上面的右面那2颗,C24..........C31在反面那颗,但是不能肯定,管他呢,先加焊再说,看结果有没有变化就知道了,于是按加热其他2颗显存的方法一样,但是在拨动显存的时候幅度大了点,冷却后查看下面的锡珠,晕 ,看到有锡珠粘连了,怎么办? 我没做过植珠,虽然买了锡珠和钢网,没做过就没什么把握,就好像大姑娘第一次上花轿,不知道是喜还是忧,没办法了,硬头皮做呗,于是取下了显存,好不容易处理干净锡球,拿出了钢网,临时做了个植球固定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于是一次加热右下角的2颗显存,就不知道哪一颗是A00.........A15,如果参考9800PRO,C区是GPU上面的右面那2颗,C24..........C31在反面那颗,但是不能肯定,管他呢,先加焊再说,看结果有没有变化就知道了,于是按 ...

每款卡的电路设计不同,显存定位也不同!软件只能做为快速辅助测试方法,而且要选对显卡相对应的软件.
不是看结果有没有变化就知道了,如果显存坏掉或者你没找对显存报错的位置一样不会变!

网友:
哆哆嗦嗦的上满锡珠,以前看过论坛里的植珠的视频,现在记忆犹新,比较顺利,BGA的锡珠处理好了,小心的对准板子上的定位框,仔细校对好多时间(菜鸟嘛,没做过),对好好哦,小心的加热了估计1分钟左右,冷却后,迫不及待的上机,眼睛紧盯换面,“滴”声后,画面一点都不花了,耶 ,植株成功了,不但第一次植株,而且修好了4600,太激动了。

网友:
再测试了下MATS,C24。。。。。C31消失了,看来报错的这几位刚好在这颗显存位置,于是估计的画了个4600显存定位图,注意哦,我是根据这颗重新植株的显存,不再报错C24.........C31才推理的,有哪位高人能指正下

网友:
呵呵,恭喜。
今晚我也刚做了9550的GPU的BGA和4颗BGA显存,两块卡拼的,又遇到显存位宽问题,上网搜几个BIOS做下试验。

网友:
值得鼓励的,楼主有一种勇气向前的精神的, 以后给我们更惊喜啊,

网友B:
我也有一快,bios 上写 N8871   P4101  核芯:NV25 Q10044.1   0203a2  电源有点不一样
这卡是agp2 *4卡,要在agp3 *8试,还是都可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快,bios 上写 N8871   P4101  核芯:NV25 Q10044.1   0203a2  电源有点不一样
这卡是agp2 *4卡,要在agp3 *8试,还是都可试

在X4和X8的板子上都可以试的,能有X8的最好,往下兼容X4的卡。

网友:
我还没修好一块显卡啊。我想知道,楼主用什么软件测试的。我手里有好几块显卡。都是厂里的坏卡,是AGP的。

网友C:
我还没修好一块显卡啊。我想知道,楼主用什么软件测试的。我手里有好几块显卡。都是厂里的坏卡,是AGP的。
引用 网友D:

用MATS4.78可以测试,别问我怎么用!论坛里有相关说明,也有例子!

网友:
也替你激动啊,第一次感觉总是很好的

网友:
请教楼主的钢网是哪里买的?钢网和锡珠都是什么型号的?
谢谢!

网友(2009-02-21):
哎,羡慕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得弄点工具去!

网友:
呵呵,恭喜楼主呀,其实我刚开始修好第一块显卡的时候和你的心情差不多

网友(2009-06-30):
楼主的技术很高呀,支持中

网友:
显卡还不会修,,只能做加焊处理,,楼主的维修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如果没有BGA焊台看你神到那去.

网友:
这个显卡BGA 显存吹上去???

网友:
你高兴 我们更高兴 最主要我们学到东西

网友D:
用MATS4.78可以测试,别问我怎么用!论坛里有相关说明,也有例子!
引用 网友C:

MATS4.78可以测试版主这个软件那里可以下载呢?我是初学者

网友:
不过我是维修专业网络产品的,路由器 IP语音 传输 VPN 交换机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