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462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09-01-22):
今天早上一客户拿来一主板,说是用着用着不亮了,

拿过手,仔细看了看,没cmos电池,随手装了一个上去,背面看被拆了两个电容,一个是cpu旁边,另一个看低盘比较小,应该不是cpU滤波用的,不知道哪里的,先不管,除除尘在说 ,

问哪修过,客户说是买的二手网吧机,买回去一直用,最近才不能用的,

,没有电容也能用这么久 先测测有没有明显短路的,拆下cpu,内存,测atx插头,usb,并口,及各场管,测完一切OK,

拿UU的假负载,测了测时钟,复位,AD线, 基本正常, 插上测试卡,上电,触发,敢紧摸各块有没有发热。没有发热的就测电压了 ,复位,我短路了一下reast,复位电压有,PG有,核心电压,1。65有,参考电压,1。65也有,另一个参考电压0。8,但是1。6V, :o :o 正常应该是两个电阻分压1。6得0。8,肯定有一电阻变质开路, ,断电开始跑电路,查到一个01A的电阻上面,测100欧姆,旁边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测无穷大,另一头接地,   心中那个美呀,找了一个100欧姆的焊上去 继续跑电路,弄明白到底是不是这出了问题,又跑到一个8脚的rtd9200的4脚上,电压是1。6伏,咦:o :o ,这不是刚才那个电容那点吗?又加了一个6。3/1000UF的电容上去, 洗板水洗干净吹干,加电测试,1。6乖乖的变成0。8了。哈哈,上CPU插测试卡,加电, :L 还是00,晕死, 又拆下UU,继续测,又重新测一篇,边测边想,会不会是UU挂了呢? ,正好旁边有一个2200+,不管三七二十几了,上去在说,加电,00 C1,妈呀,U不会真的挂了吧,:Q :Q 又装回原来的U,还是00,装回我另一块好的462,又是00,坏了,确实坏了,给客户一说,把我们的UU卖给他,50rmb,修板30rmb,一起是80rmb,经过他的还价,一口咬定80,交钱,算了钱也给了,在把U旁边电容也给加上一个吧,省得电流不够,修得在完美一点吧,!~·!!!~~~~~~:victory: :victory:

网友:
沙发先自已坐了,型号是什么kt600吧,忘记了,

网友:
4200+是2200吧?

网友:
4200+ 你不亏死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你跑的线路画出来呀?特别是参考电压的那部分线路,应如何跑?

网友:
楼主。。。。4200+++++?  462的????是2200+吧?

网友:
写错了,应该是2200+

网友:
够细的了,CPU现在便宜

网友:
呵呵。五十块钱在客户来说应该不算什么,客户是一个修家电的,

网友:
强烈要求线路图

网友:
呵呵大家一直在要求电路图,我也一直正在找画电路图的软件 ,今天看到论坛上有人上传了一份,马上下载,

第一次使用,有些工具还不会,就凑和看看吧,很简单

网友:
很好,思路很清晰啊。心中有思路,就是万能电路图。
还有一个:“经过它的还价”。它不是人了。应该是"他"吧??哈哈~~

网友:
已经 改过了,谢谢你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