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 2代电压

楼主(2009-01-23):
有些主板把2代内存电压设置为2伏 是正常的 有的有跳线 遇到高于一点八伏电压的 先看下主板 不一定有问题
主板

网友:
学习了,多谢楼主了。不过很少用跳线的吧。

网友:
只见过软件设定内存电压,没见过跳线。学习

网友:
很少见到有调节内存电压的跳线。。。。
不过也多谢楼主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