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LD533换显卡供电3055L后还是点不亮[已解决]

楼主(2009-01-23):
先前是触发后南桥发烫,测了APM3055L输出电压只有0.25V,换了后输出电压1.5V,南桥不烫了,但还是点不亮.拔了内存后有连续急促短音报警声,感觉还是显卡部份有问题,不知哪里还有问题了,是否真是集成显卡坏了,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用诊断卡看看跑的什么码呀,你这样凭经验(连续急促短音报警)就断定不过显卡肯定不行的

网友:
谢谢楼上指教!偶是新手上路!~~
今天找来了诊断卡,跑了一下,三个PCI槽都显示C0,查了下表,AWARD BIOS说是测试8254通道1,不明其意!不知道有救否?~

网友:
看下PCI总线有无波形````
  检查下CPU插槽有无异物```或者空焊````
内存供电正常否?
刷BIOS否`?

网友:
问题已解决,低级错误,金士顿内存条出问题了,感谢两位高手的指点!~~~

网友:
c0一般不是cpu没过吗?

网友(2009-04-07):
學習了、現在我的也是點不亮!
換一下3055L先!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C0为什么是内存的问题,就我个人所知应该是不过CPU,

网友:
检测卡跑C0不能肯定的说是CPU的病,也有肯能是内存
有的时候电源也能导致卡内存

网友(2009-06-05):
呵呵~~~~ 感觉有点怪哈,CO是内存,应该是CPU嘛,我到是没有遇到过

网友(2010-01-04):
C基本上都是内存没过

网友:
可能是诊断卡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