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CM1772PF显示器

楼主(2009-01-23):
这个显示器一通电信号灯就是绿的,高压有,行管C极55V,接上VGA无显示。最初是显示模糊,很暗,亮度对比度调到100都是很暗,我调了高压补了一些焊点结果就这样了
G1和G2没有电压灯丝有5点几V的电压。
小弟在此请教大家帮帮我

网友:
高压有,行已启动,G1和G2电路及二次电源查一下

网友:
会不会是高压旋扭有问题.多调几下看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
给出电压参数。灯丝电压。G1 和G2电压各为多少V。

网友:
G1G2无电压,次级电压也不正常

网友:
会不会将消磁声当高压了,量下行电流,正常的话,就换高压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