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 9550双128阉割法修复成128M64BIT(试验成功)

楼主(2009-01-20):
放春节假了,在论坛上闲逛,看到了一贴子 心晴  写的(9550 BO区损坏且无法修复的解决方法)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90458-1-1.html
以前用MX400和MX440花屏卡,直接除去坏的一侧,就会成一半显存正常使用,A卡用同样方法会大花,看了这贴,大喜 ,反正手头有2块一样的艾尔莎9550卡,一块是好,另一块没替换的显存就一直放着,于是决定一试。
拿出没有显存的艾尔莎卡,处理干净显存焊接盘,找了块七彩红128M64BIT的坏卡,刚好有4颗显存,不知道好坏,管他呢,摘下来焊上再说了。

网友:
处理好后,下载了 心晴 帖子里的9550 128M64BIT的BIOS文件,用编程器烧录进去。一切妥当后上机测试,随着”滴“的一声,看到了DOS画面,一点也不花 ,成功了,进入桌面也不花,太感动了,打开3DMARK2001跑下也能跑6000多分,一圈跑下来,再跑一圈,晕,开始出现花屏了。

越来越花,差点晕过去,怎么回呢?关机,处理金手指,清洗焊膏,上机,大花了,想想,开始很好的,还跑了一圈3D来着,难道跑了下,显存挂了,想想也不可能。

网友:
也不该会是BIOS问题,开始很好的,检查了显存的焊脚,没有问题。
可能是9550毕竟是老了,跑了一圈3D下来,有点伤筋动骨了,有虚焊了,不管先加焊再说了,于是老方一帖。
完后上机开机,DOS不花了,进系统,不花,耶
跑3D,晕,花点出来了,退出3D,桌面有点小点点。
关机,几分钟后开机,不花,过会尔就小花,不知道怎么办了,有这样的怪事,烂卡,好了就好了,干嘛还花,花了就花,干嘛开始又好的。
仔细想想,加焊用了中型焊膏,会不会在运行时,产生副作用,也对,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把散热器拆下,用97号汽油清洗GPU下的焊珠,和显存引脚,5分钟后拿出烘干,安装散热器,上机测试
DOS不花,进系统不花,跑3D了,没花。。。。。。。。。
眼睛盯着画面。。。。。。。
跑完了没花,有门,继续跑,几遍下来还是没花,看来应该没问题了,继续跑。。。。。

网友:
这卡太折腾人了,菜鸟本来就没什么技术,还这样的考验我,下面我把2张卡和换上的显存的图片上传,终于验证了 心晴 所说的,用阉割法可以修复9550卡,不过下次要试验下:用128M64BIT的BIOS在64M64BIT的9550卡上将会怎么样,有进一步消息会继续上传,希望大家也进行试验和探讨。

网友:
这么说你的卡原来是单颗显存是16M 16BIT的?现在把A B区正反四颗全拿掉后,只在A区上加上四颗显存每颗32M 32BIT的,然后再刷入BIOS,那个BIOS是 心情
会员改后能用在所有卡上吗?

网友A:
回复 新诚达 版主
原来是AB共8颗组成的双128,现在只在A区换上了4颗组成128M64BIT的,BIOS是用 心晴 上传的那个BIOS。
那张好的双128原来的颗粒是K4D261638F-TC36,都坏了。我让 月饼 版主给我修的,换成了HY5DU281622ET-33 ,我对显存不太会看。
如果把A区4颗换在B区会怎么样,还没试验,希望版主能研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新诚达 版主
原来是AB共8颗组成的双128,现在只在A区换上了4颗组成128M64BIT的,BIOS是用 心晴 上传的那个BIOS。
那张好的双128原来的颗粒是K4D261638F-TC36,都坏了。我让 月饼 版主给我修的,换成了HY5DU281 ...

如果换在B区肯定也不会好,因为就像你所说,B区23在GPU点上已有坏位。所以只能换GPU

网友A:
版主,我说得不是这个意思
纯粹是搞试验:如果AB区都是好的,把4颗全部装在B区,用128M64BIT的BIOS,不知道能不能用。
主要是我的焊功差,不想再拆A区的4颗了,焊盘很多都剥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我说得不是这个意思
纯粹是搞试验:如果AB区都是好的,把4颗全部装在B区,用128M64BIT的BIOS,不知道能不能用。
主要是我的焊功差,不想再拆A区的4颗了,焊盘很多都剥离了

应该不能用!不知道心情那个BIOS是本身就是64B还是把B区屏蔽掉的BIOS所以不能保证,只能试验!如果BIOS是被人修好后那放在B区应该不能用!

网友B:
这个bios换在B区应该不行的,这个应该bios只是厂方对原bios进行了修改,如果让厂方新作一个BIOS估计没这实力,没用过编程器不知道能不修改BIOS的内容,如果可以修改可以找个双128的和这阉割的BIOS对比,应该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建议版主创建个专贴让大家把自己手里阉割版的显卡的bios都传上来,积少成多后,这将是一个维修显卡的利器。当然这些BIOS可能只用某一个区或者只用每个区的一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bios换在B区应该不行的,这个应该bios只是厂方对原bios进行了修改,如果让厂方新作一个BIOS估计没这实力,没用过编程器不知道能不修改BIOS的内容,如果可以修改可以找个双128的和这阉割的BIOS对比,应该可以看出 ...
传到显卡BIOS专贴里就可以了,我会写上标明的

网友:
A卡阉割后还要改BIOS呀。N卡的好像不用,我哥们用的5200原先是8颗粒双128的,去掉了4个颗粒,现在是双64的使用正常,没改过BIOS

网友A:
回复 版主
我的显卡风扇是转的,这相机防抖效果很好的,瞬间拍,看起来就像风扇不转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版主
我的显卡风扇是转的,这相机防抖效果很好的,瞬间拍,看起来就像风扇不转一样。

我以为没转呢,活学活用!很好值得鼓励,希望以后多发案例,使显卡版块越来越精彩!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心睛的建议不错,目前这方面的案例还不多,多点可以集中在一起做个专集。
另外,这个叫阉割法,感觉不好吧,呵呵。大家给它起个好点的名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心睛的建议不错,目前这方面的案例还不多,多点可以集中在一起做个专集。
另外,这个叫阉割法,感觉不好吧,呵呵。大家给它起个好点的名字吧。

GPU补位法      GPU空位法  如何!!!

网友:
叫显卡BIOS缺位维修法啊,这个可能通俗点啊。

网友C:
呵呵,取名“显存关区法”,如何?

大家 go on!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呵呵,取名“显存关区法”,如何?

大家 go on!

“显存砍头”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存砍头”如何

这个提意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昨天看帖。一枪热火做了个实验,他的意思是:公版8片16M 16bit的显存组成128M  128BIT的;现行改为  只用A区4片显存  显存换成单片32M 16bit的,组成128M   64BIT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显存去尾”法  ,怎么样
  要想发扬光大  这种方法  ,还得再有几个  bios才行
例如: 1: 坏的是A区  就的观掉  a区利用b区的bios
            2:坏的是a区的后一半,b区的前一半
  等等
要是有牛人讲讲显存bios位怎样编辑的就好了,  共同祈祷早日有这样的牛人来论坛上讲解天经
期待127m  127bit  的显卡的降临!!!{只坏一位只关一位,有可能将来显存坏一位两位的,都不用换显存了}

网友:
再次验证----9550 BO区损坏且无法修复的解决方法----可行!!!

昨天晚上,见一兄弟发的帖子“9550 BO区损坏且无法修复的解决方法”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90458-1-1.html
一腔热火,也感觉不到困了,从料板箱里翻出两个月前认为GPU  坏的花屏卡,来做个实验。来验证该着是否可行!?
      拿出七彩虹9550 256M  128bit的卡子时,眼球都瞪大了:一张卡上大零件所剩无几,就还省俩电容、GPU和背面3片显存,呵呵  ,没关系,补件!半小时过去了焊了5片32M 16BIT的显存,1575、 74hct08、25lv512、d1703、l1117、apm7313、cu257。零件都是从料板上拆的,bios也是9550 256的  铭瑄料板上拆的!
      对地打了下阻值{gpu:13;显存:86}正常值,上机一片大花,经ati.exe测试,用集成显卡再次进入系统得知结果mpa0 24和mpbo 0 1 2 3 4 5 6 7.。。。。看结果  a区只有一位有问题,于是直接把那位兄弟上传的bios  刷入,重启,有明显好转,不过logo有比较细的竖道花屏,下机打背面最下方一片显存排阻阻值,量得一排组有1个阻值将近1K,其他51左右。换掉后打阻值正常,上机一点都不花,ati.exe测试pass!!确保A区没问题后刷入原版bios,再次进行测试,ati.exe报mpb0 0 1 2 3 4 5 6 7 。。。。下机打阻值b区显存ad线均正常。仔细观察发现正面从做到右上方第二片显存(是我补上的,在补之前,就发现有一些pad就要掉)地址线脚好像有两脚内联,用表一打果然短路,重新拉过,上机还是大花,以为没焊好,下机再焊,遗憾不要紧干显存下方PAD脱落5、6个,玩完!算了,不搞了就用论坛中的那个9550  128M 64 BIT的bios,把其变成128M的吧!用风枪把上方反正四片显存一一取下,把PAD整理好,就成下面图片中的一个样了。上机刷入9550  128M  64BIT 的bios,重启测试,进系统跑3D 无异常,这bios绝对好使!

      该叫这种方法为“砍头去尾法”,不知有没有牛人站出来讲解一番bios的位宽怎样编辑,大家一同期待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呵呵,你想得到很美呀!位宽的算法只能按64的倍数来计的。常见的256、128、64。过去的低档卡,还有32的。
64位就相当于有64条跑道在GPU与显存之间传递数据。这64条跑道要么同时开着,要么同时关闭。若有一条跑道故障,那么64条跑道都不好用了。

网友F:
呵呵 ,具体怎样搞还在幻想呢!?不过我认为  bios专家能做到128M 128BIT 的显卡能变成96M 96bit的,呵呵只是个人想象的,没有真凭实据的

网友:
什么烂相机,扔了吧。。。

新诚达 -1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呵 ,具体怎样搞还在幻想呢!?不过我认为  bios专家能做到128M 128BIT 的显卡能变成96M 96bit的,呵呵只是个人想象的,没有真凭实据的

我回家参照INTEL BIOS改写工具研究一下!个人感觉有点困难!

网友:
今天又试验了下,用128M64BIT的BIOS,但是在显卡上的A区装4片16M16BIT的显存组成64M64BIT,开机一点也不花,跑3D正常,用GPU-Z测试还是认128M,估计GPU-Z是读取显卡BIOS信息来识别的。明天拍写真上传

网友:
回复 网友A:

GPU-Z就是读取显卡BIOS里面的资料。
所以,在维修中要根据颗粒表面的标识来自行计算显存的位宽与容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你说的卡子bios是128m 64bit的,实际显存是单片16m16bit的,跑3D能正常吗?你在跑下3DMark03试一下就知道了!不行的,bios规定每位最多能存2M的信息,你的正好少1m,跑大型3D游戏或测试程序时,嘿嘿每位的容量都塞满了1m信息了,gpu按照bios指令还要向里面塞1M信息,他怎么塞的下,显存每位才1M,呵呵跑3DMark03肯定会死机的!

网友:
今天又试验了下,用128M64BIT的BIOS,但是在显卡上的A区装4片16M16BIT的显存组成64M64BIT,开机一点也不花,跑3D正常,用GPU-Z测试还是认128M,估计GPU-Z是读取显卡BIOS信息来识别的。明天拍写真上传
引用 网友A:

现在已经开始研究显卡最高维修技术了,希望能总结一下经验!你可以把你的经验写成一个方案!好存于显卡版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