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硬盘10代250g mhdd扫有绿块,不能分区

楼主(2009-01-23):
mhdd扫85%后有绿块,dm分区不能完成,85%后不分的话,装系统用不了两天分区就找不到了,请教大虾帮忙
硬盘

网友:
用XP原版安装盘分区,85%后不要分区。都用NTFS格式。

网友:
我试过的提示错误不行,补充:固件是3.aab的

网友:
请试下小俊提供的这个软件: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7060&highlight=

网友:
希捷的硬盘现在比较垃圾了,如果在保的话的去保修吧
不在保的,用mhdd erase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