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怎样拆装

楼主(2009-01-23):
刚开始修笔记本 原来修台轼机 单独修板还可以 就是拆装太慢 没一点灵性 请教个位 怎样才能更好的拆 最重要的是装 如果您有好的方法 可以和我讲解 或者能有关于视频拆解 的下载  我将以资料交换 QQ  784859397

网友:
孰能生巧,没什么好方法。拆装多了 ,自然就熟练了

网友:
多收集几套拆本图纸,再多多练习,熟能生巧

网友:
品牌笔记本的厂家网站上一般都有介绍的。像戴尔技术论坛里就有各种型号的本子的配置驱动下载,拆开图片等很详细的!

网友:
拆本本,一般换个硬盘、内存啥的,都很简单,如果修主板的话,建议一定注意拆装顺序,如果不行的话,最好做个记录

网友:
不整坏几台能练好技术吗??一定要在3台以上啊!!

网友:
多从网上看看资料,在动手。

网友:
楼主跟我相反啊,我只会拆,不会修,不过拆多了也就好了,要多拆啊

网友:
七楼的兄弟,太感谢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  很及时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从那收集图纸啊

网友:
谢谢您  很及时

网友:
每种品牌每种型号的机器拆装方法都不一样的哦,我拆得了IBM,就拆不了SONY,多接触些不同品牌的机吧

网友:
拆多了,自然熟练了,刚开始拆的时候要注意不要用蛮力,力度在掌握好,装的时候要注意不要打穿螺丝,新手很容易打穿螺丝

网友:
拆得多就熟了啊,这个要记性好吧?还有拆的时候螺钉分类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