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CPU问题

楼主(2009-01-23):
ONDA 945PLN主板,原用PD2.8CPU,客户拆开加硅脂后不起机了,跑00,用CD3.06装上正常,基本条件都正常,PDCPU在其他主板上正常,请教大家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强烈要求测试下PDCPU还健在不

网友:
PDCPU在其他主板正常

网友:
那就仔细检查一下板子有没有明显划伤,清一下BIOS也许有意外收获

网友:
CPU座和CPU接触不良吧??

网友:
应该是CPU座,虚焊了吧!

网友:
给主板放个电,也许回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