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主板供电橙色与地短路

楼主(2009-01-23):
求助,我的主板电源接口橙色线用万用表量测是与地短路的(型号:URC410NS),取下网卡IC(用手摸着发热)还是一样。

网友:
一般来说,3.3V短路,多见于南桥,IO。有部分主板BIOS也会。

网友:
南桥是否有明显的发热,查PCI上的A14对地是否短路。如果短路了90%南桥挂了。

网友:
IO和BIOS及南桥IC都没有发热,时钟芯片发热,可取下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
3.3V的范围很大,如果不是南桥坏的话,一般要用划断线的方法缩小范围!!!

网友:
时钟外围的贴片电容看有变形的吗??? :victory:

网友:
时钟外围的贴片电容我都有取下,都是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