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865pl

楼主(2009-01-23):
诊断卡复位灯亮,CPU没电压,场管全好的 有12V输入 无输出??ADP3168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换了个情况也是一样的。求助!!!!!!!!!
cpu
芯片

网友:
那你就要量个场管G极的对地阻抗是不是差不多,如果有区别比较大的那一相的ADP3416就是8PIN的驱动IC就有可能有问题!!
不过这种板一般都是ADP3168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