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晶振的分类、测量、替换一

楼主(2009-01-23):
主板晶振的分类、测量、替换一、 晶振的分类:

    主板上晶振主要分为:

    1、时钟晶振: 与时钟芯相连  频率为14.318MHz  工作电压为1.1--1.6V

    2、实时晶振: 与南桥相连   频率为32.768MHz  工作电压为0.4V左右

    3、声卡晶振: 与志卡芯片相连 频率为24.576MHz  工作电压为1.1--2.2V

    4、网卡晶振: 与网卡芯片相连 频率为25.000MHz  工作电压为1.1--2.2V

网友:
用示波器可以看波形。有电压没波形也不行。无示波器暂时可以用替换法。

网友:
请问怎么测量?

网友:
晶振的测量方法看别人说是检测两端的电压,只要不超过1v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A(2016-06-13):
时钟晶振不对时间会有偏差吗?我也想知道怎么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晶振不对时间会有偏差吗?我也想知道怎么测量??

简单的方法 测量2脚电压差 上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