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1719s开机现“节能模式”之后黑屏

楼主(2009-01-23):
LG L1719s开机现“节能模式”(中文的)之后黑屏,存储器是贴片的24c08,论坛上的兄弟传了份mcu给我,我用自制的存储器的编程器刷了,开机现英文,估计也是“节能模式”,之后黑屏亮黄灯,想请教一下我如果刷成功,那是什么问题呢?谢谢

网友:
那就是主机待机或是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
不好修就换通用板,有时这些程序写好了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故障出现.

网友:
不会是主机,我又写了一次可能上次没写起,给我的份是24c16用的,可我的是08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个机器,故障现象是按开机键好几点偶尔能点亮.不接VGA信号线显示无信号连接,图像正常,无论开多开时间都是这样,接VGA线开主机画面一闪一闪的跳,这好像是驱动板的通病,哪位老大知道故障点啊.到底是MCU损坏还是驱动板电容漏电造成的.

网友:
修过类似的```不过很不切实际的修好了```
  先把MCU焊下来``加电`等个10几秒``断电```焊回MCU``通电`试机``OK```
  现在也没明白是什么原理````

网友(2009-12-20):
肯定是程序坏了。我也是换通用板就OK  服务站可以写可是要我80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