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 K8N4-E 开机主板自动BIOS 提示。。

楼主(2009-01-23):
message confirmation
The system intraded.chassic opened or tempered before.please check the system.<OK>

曾经也遇到这种提示,在南桥的旁边一个跳线的的三极管坏的。。。(P4主板)

但754主板的还遇到没有见过。。。BIOS已经刷了。。还是不行。。。
是不是在装进机箱才能解决。。。。?

网友:
在主板的南桥附近有一个chassic的跳线开关,找个跳线帽跳上去就好了!!
ASUS就会这样的!!

网友(2009-05-15):
在主板的南桥附近有一个chassis的跳线开关,找个跳线帽跳上去,把南桥的旁边一个跳线的的三极管取掉后 就可以正常使用   我的一片华硕主板 K8N4-E就是这样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