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擎880PRO主板开机问题

楼主(2009-01-23):
主板880短接排针不开机。

强制加电(绿线和地线短接)点亮不跑码,去掉短接物时,这时短接排针风扇动一下,多碰几次可以开机跑码,也可进系统。如果关机一分钟后短接排钱一点反应也没有,如果再次开启只能先短接一下绿线再多次短接开机针。请教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多碰几次可以开机跑码,也可进系统。
应该是开机电路的问题。如果有短路的话强行加电是不能开机进系统的。

网友:
重点检查晶振!IO
IO旁边的882排阻!

网友:
失败了,客户拿回去了。我有换过晶振,还有开机电路的三极管及74的门电路。都还是一样。只楼上说的882的排阻和IO没有换过。

网友:
我觉的最好还是找一个开机的那个三极管,或者换一下I/O也许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