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cpu之后

楼主(2009-01-23):
V星845主板一块,换赛扬d试机以后ff,   今天又遇到一块升技sg-71换赛扬d试机后ff,以前板子都是可以亮的,真是郁闷。什么原因?

网友:
清一下cmos试试

网友:
是不是主板根本就不支持C D的CPU?

网友:
845支持CD的很少吧。不支持的话就FF了

网友:
可能我说的不清楚,是用cd后,再用老核心的c2.1也成ff了,我想知道的是不支持赛扬d的板子上来赛扬d后会对主板造成那部分的损坏。

网友:
CPU座或内存不良。

网友:
不是座子和内存问题,有其他答案吗?

网友:
上负载测电压

网友:
845的板子很少支持CD的,重刷BIOS试试

网友:
如果是大品牌的板子,看看是845D的吗?如果是845D才可以!
后期一些小牌子的板子做的很NB,845E 845PE貌似都支持D的CPU

网友(2009-03-08):
收到基地的带灯诊断卡,确实是座子虚焊了,坏的真巧。

网友:
应该是主板不支持赛扬D的CPU

网友:
有专用的工具就是好,搞维修还是要提高工具投资的

网友:
看CPU座背面有针没有,没有就加热CPU座,有测试灯会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