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启动预热

楼主(2009-01-23):
天骄E3011T电脑在冷机启动时要预热约一分钟才能启动,当接上电源时按电脑启动键无反应,约30秒时数码家电开关键会发亮(变色光)同时光鼠标也发红光亮起,这时按电脑启动键随着按下光鼠标会跟着闪亮。约一分钟再按启动键就能启动电脑,进入正常状态。如果电脑关机但电源没有关断,就随时都能启动电脑。请教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先换一个电源试试,看是主板的问题还是电源的问题。
主板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先换CMOS电池试试

网友:
我倒是觉得电源坏的可能性更大些,好像是待机的电压有问题,你量一下,是不是有慢慢上升的情况,有的话就是此电压的滤波电容有问题了.

网友:
是电源的问题,我也遇到过几台PC都存在“怕冷”故障,都在冬天出现,很难修复,除非换电源。你可用电吹风对电源吹一会热风,再按电源开关,如能立即启动了,就是电源的“怕冷”问题,这种故障会随着使用时间增加而变得越来越严重。

网友:
如果是电源问题的话重点要看电容,特别是辅助电源输出电容。

网友:
这种情况就应该是主机电源有问题,像楼上说的,应该是输出滤波电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