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5寸液晶(型号540N)求救??

楼主(2009-01-23):
症状:开机闪了一下,黑屏,按一下屏上的电源钮又是闪了一下,又黑屏,,如此重复。在闪一下的同时,听到“咝咝”的声音(估计是屏发出来的)其它控制功能正常!!请问师傅们我的机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了?
黑屏
三星

网友:
貌似屏的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灯管或灯管接线处打火?

网友:
高压板或者灯管虚焊

网友:
问题应该在驱动板那里,,我这种修得很多

网友:
你至少也要拆开 了解大概再来求助呀,你什么也没做 就来问,别人怎么回复你呀,即使别人说的也只是在猜呀

网友:
遇到过一次`
先前的情况是黑屏`后查是一组灯管有问题`
换完灯管`试机`跟你的问题一样`百思不得解```
后仔细检查`灯管和连接线出的绝缘胶破`遂找到一CRT高压包处的连接线胶皮
包好``OK```````

网友:
当然`````高压包出问题```也有这样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