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AT49F002NT_70JC和SST-SST39SF020A相互能替换吗?

楼主(2009-01-23):
ATMEL-AT49F002NT_70JC和SST-SST39SF020A相互能替换吗?
感觉应该行,但经验不足.还请各位老师多多指教.
PDF:
ATMEL-AT49F002NT_70JC
http://www.chinafix.com.cn/bbs/a ... 01&t=1232712810
SST-SST39SF020A
http://www.chinafix.com.cn/bbs/a ... ef&t=1232712810

网友:
不能代换。29,39两系列只要容量相同就可以代换了。

网友:
能说说原因吗?他们的工作和写入电压一样,都是PLCC32的,而且容量都是2M的,怎么就不行呢?我想用后者替换前者。
谢谢你们!!!

网友:
原因不知道,我代换试过的

网友:
看来是没戏了,我手里只有一个5V的SST39SF020A。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