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杂牌正平液晶显示器。。显示无信号

楼主(2009-01-23):
19寸杂牌正平液晶显示器。。显示无信号。分析是驱动板有问题。
正好手头有一套17寸正平明基的驱动板。。。直接代换成功

网友:
应急维修,程序都不用刷了。
按键板怎么接?

网友:
屏是LG的,不算杂牌

网友:
貌似楼主的运气不错!直接插上就OK?按键都不用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