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风扇转速控制不了

楼主(2009-01-23):
精英的主板,945p+ICH7芯片组,一开机cpu风扇的转速就达到3800多转,而且没有变化,不管cpu温度是35度还是50度,已换IO(W83627THF),和电源管理。请各位大哥指点。

网友:
最可能的是bios设置不当、风扇调节管短路。你换io和电源管理芯片干什么。

网友:
谢谢你,BIOS设置100%没错,换I/O,电源管理是因为一开始这块板通电自启动和REST灯常亮,跑FF。修好后试机,发现CPU智能温度控制出现了问题,风扇拼命的狂转。

网友:
io和原来的一样吗?料号要准啊

网友:
嗯,W83627THF,第一次用W83627THF-A替换,故怀疑是I/O问题。后来换回W83627THF,但故障依旧。

网友:
既然I/O没问题,那会不会是电源管理的问题呢?关键是要知道谁在控制风扇的转速?跑跑线路吧!

网友:
看看你的CUP风扇在哪个位置接的,别搞错了,要插到有“CPU”标志的那个电源接口上

网友:
怎么不会?有的主板上两个电源接口离的很近,不小心就会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