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A928移动pc 几个键盘没用

楼主(2009-01-23):
精英A928移动PC  有好几个键盘按键没法用  (F6 F8 F9 F11 F12  Num  PAUSE  PRINT  右方向键)无法判断是键盘还是电路故障 拆了机器 发现一个IC和键盘接口相连 IC型号“m38869m8a” 这个应该是键盘控制电路吧

请问我有什么方法判断是键盘本身还是主板电路上的故障?

网友:
此情况键盘坏的机率比主板电路故障高N倍

网友:
都过年了 到哪去买键盘啊 还是想想自己修键盘吧

网友:
先代换键盘吧,这样 一般是键盘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