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通845GV主板 CPU不供电并渐渐发热

楼主(2009-01-23):
今天客户送来一块 冠通845GV主板 经测试发现CPU不供电 而且用手摸CPU发现渐渐发热 很慢

大概要3分钟左右CPU才能热一点点 不烫手 请问这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假负载各电压都正常

网友:
可能VID电路不正确
识别出来的电压不够CPU工作 但是也能给CPU供电产生的热量吧
按无CPU供电的思路修吧

网友:
上的多大的CPU,845GV有的只能上400外频cpu

网友(2009-03-10):
可行,得到

网友:
按照CUP不电的方法去维修吧。看看几个供电管、电管芯片、VID电路。

网友:
你是 不上的CPU不对啊
是不上大了或者上小了啊,
多换几个试下看看能不能搞定

网友:
VID电路,在那里啊,指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