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昇5200画屏,望高手指点

楼主(2009-01-23):
同题,自用的5200罢工,表现在dos下正常,进入xp画面即画屏死机重启,MATS测试结果如下,看不懂结果,望各位大侠指点下

MATS version G98_BETA1.  Testing NV34 with 128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16937216            0
FBA[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31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16937216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31     8468608           0           0
A31     8468608           0           0

网友:
应该是正面最靠近电容的那个带白色标签的显存空焊了
补焊下试下

网友:
补焊后效果一样..

网友:
就A31一个数据位出错。N卡的测试结果,应该是比较简洁明瞭的。
这种错误,是比较容易修复的,动手前,可以多看些帖子。这些案例已经有很多了。

网友:
谢斑竹,可否这样理解?
故障实际上仅仅是因为显存颗粒的一跟数据线米有跟GPU连接上,有可能是显存虚焊也有可能是GPU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分成4个故障点来考虑:
1、GPU(虚焊或局部损坏)
2、GPU至显存的数据线路(断线)
3、GPU至显存的数据线路上的排阻(阻值增大)
4、显存的颗粒(分引脚虚焊或局部损坏)

其中的第3项,在有的卡上是没有的,这可以从颗粒的附近观察(板的正反面),最好是跑下线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补焊的哪个颗粒。二楼的回复不一定正确,可重点检查从上到下第三片颗粒的引脚。

网友:
十分感谢.我想我基本上找到故障原因了,
用手压住GPU就没有花屏了,
不敢学人家吹GPU..
想了个土办法....在散热器固定柱哪里垫了个垫圈..用散热器把GPU紧紧的压住..开机竟然搞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这样也可以。用段时间再说吧。

网友:
又是GPU虚焊,对一般人来讲,是比较难搞的,显卡好象GPU出的问题最多,显存与电源反而是其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难道是散热不好?

网友:
主要检查电容

网友:
然后补焊,不行就刷BIOS

网友:
这种只有一两位出错的的花屏故障是很好修的,软件跑出结果来,怀疑口那个显存有问题,呦数字万用表一打,就能发现的!

网友:
天下第一吹

吹吧吹吧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