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NF3主板3.3V对地短路

楼主(2009-01-24):
这块板是754单芯片的,打过A14的阻值正常,1117 IO 网卡 声卡都拆了(没有时钟芯片),还是短路,内存供电场管正常,请各位帮看看还有那里会造成3.3v短路的地方?

网友:
是不是一片芯片的那种,测量桥上的电容上不是短路,短路的话桥坏了

网友:
现在看来可能是BIOS或桥有问题

网友:
这种单桥,如果短路,直接换桥就OK了.这个板子如果桥坏了,是没有待机的.那个1117会发热.

网友:
各位老大看清楚没有,是NF3

网友:
单芯片的桥,桥坏了。

网友:
这种现象99%南桥挂了。

网友:
楼主已经确定是后级负载短路了吗?

网友:
不是知道楼上说的“后级负载短路”是什么意思?请说下,小弟虚心受教。
还有BIOS电路部分怎么测量?我买的资料没有说。。。。

网友:
测一下桥边上的供电场管是不是对地短路,短了就是桥坏了,这种单桥的很多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接上电源,不触发,摸摸桥热不热?要是热的话基本就是桥挂了

网友:
量供电MOS管,3.3V短路要不同3.3VSB,一般都能量到,三极管可能击穿了,桥有可能挂了

网友:
我看是南桥挂了.....

网友:
南桥坏的话一般插电后就会很热的,先看看各个主要mos管后再判死刑吧

网友:
不要看了 这个99都是桥挂了!
另外提醒楼主一个问题! 你现在说3.3短路 但是具体阻值是多少?有些板子阻值就是比较低 不要误认为是短路!

网友:
用二极档量是003,表的误差是002 — —#

网友:
桥挂了,NF3的挂桥是很常见的

网友:
桥挂了,别浪费时间了!

网友:
nf3   250 /250GB的桥 坏的 99%

网友:
应该是桥。

网友:
大多数是桥挂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我有一块这样的板子,也是同样的故障,折腾了好久,最后是桥挂了

网友:
南北桥集在一起的,很容易坏的。

网友(2009-10-31):
直接换桥吧,我都杀了20来片啦!都是网吧板。

网友(2009-12-10):
桥挂了,直接列刑吧!

网友:
桥坏了啊··我一般遇到3.3V短路的 直接K掉了 ··

网友:
精英这种板,不是坏桥就是I/O经常坏,修过很多,一般网吧的机器多。

网友:
赶快做桥吧

网友:
NB 和SB 都换就好

网友:
是桥,不过, 要区分到底是南桥还是北桥, 建议你量 南北桥外围所控制的设备来判断 桥的好坏,比如

南桥的 可以量一下USB  SATA  IDE等的数据线对地阻值来判断南桥 的好坏, 北桥就是 VGA  AGP    内存的数据线对地阻值 来判断北桥的好坏。

等桥的对地阻值判断没问题,可以暂时 不要急着拆桥,可能是 一些 板载的芯片,因为拆桥比较麻烦,取上费时间,先排除小芯片,再拆桥。

我画了个图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不好意思 没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