烤主板用什么烤箱啊

楼主(2009-01-24):
请哪位大侠 帮帮忙  烤主板用什么烤箱啊! 能介绍一个吗? 有便宜的吗 什么牌子 好不好用啊! 谢谢

网友:
听说用电炉就可以

我看到论坛上有一个东北的用电炉修好了几块昂达主板

网友:
主板又不是面包你烤它干什么啊?

如果主板上有水可以用大功率的家用吹风机烘干

要是做BGA要用预热台,或者双枪,或者锡炉加风枪,或者专业一点的BGA设备。。。。。。

网友:
烤箱对做BGA是必要的,80度连续烤几个小时可以减少爆片和PCB变形.你不可能用电吹风来吹几个小时吧?!

网友:
同意上楼的意见~~~

网友:
对,用烤箱可以解决做北桥的时候,主板的变形问题

网友:
烤箱,是测主板稳定性的吧.

网友(2009-10-12):
电子烤箱多少钱一台啊

网友:
烤箱是做BGA的时候用的  再有就是一般南方用的多  用来处理一些稀奇古怪的故障
烤箱的功率一般比较大1000W   工业用的就行  大概几千吧
做的不大没有必要用  电吹风等不要用 没问题都吹出问题来了
烤箱也可以处理变形和超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