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扫描仪的开关电源,下来分析一下吧

楼主(2009-01-24):
一个扫描仪的开关电源,下来分析一下吧

网友:
C10应该是X电容吧?是并在输入回路两端的,不是串联,另外C7和R3的另一端不应该是接地的,像是并联在DS两端的,

网友:
我就修过一个扫描仪的电源,它里面只有一只变压器,然后就是整流加虑波电容,输出是12V的,没这个那么复杂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