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关电源EMI滤波元件标示

楼主(2009-01-24):
电脑开关电源EMI滤波元件标示

网友:
我是菜鸟,就问一个很低级的问题,不要奸笑好,                           就是 不知道那些电容和电感在那里有什么用,不可能都做滤波用吧,那不是少一个也没有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不用  很多劣质电源就没有用

网友:
像圖中的C1,C2,L1元件很多都做假的...
例如電容裡面跟本是空的. 只有灌入環氧樹脂而已
而電感裡面包的也只是塑膠而已. 沒有鐵蕊

但是最多的還是像下圖這樣
都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