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输出5V,12V的小型开关电源电路图,输出可接光驱

楼主(2009-01-24):
一个输入5V,12V的小型开关电源电路图,输出可接光驱

网友:
变压器要是有数据就更好了。

网友:
不知输出电流是多少A,来多点数据,拿来用在易驱上面还是挺好的

网友:
这种小电源很有用的。我也有个拆机的,是3842主控

网友(2009-03-06):
变压器要是能提供磁芯,线径,匝数等参数就更好了,谢谢.

网友:
可以参照,电脑开关电源的东西去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