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不上电

楼主(2009-01-24):
自己电脑CPU不上电

上CPU发现有短路

不知道什么问题了,请各老大来帮帮我,在电脑城换过一次CPU没搞好,

什么数据都没有,叫人怎么帮你啊,上U时VCORE阻值是几乎为0的呀,那是正常的。把你测到的数据都贴上来吧

网友:
换CPU座试试看

网友:
测试CPU的四大工作条件

网友:
这板我修过,不过那几块都是2手板
都是短路,还老烧通管子,我就换对应的辅助IC就好了

网友:
如果那个是下管,D,S的阻值小又有什么奇怪呢。说它短路,到底又是多少欧呢?十几欧还是一两欧?不是说听到表响就是短路。。。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不上不短路是什么意思?是说加点的时候短路吗?

根据PWM的原理,低端管就是负责将储能电感的能量释放掉,由于开关频率很高,呈现短路状态是很正常的。
你应该着重检查G级是不是有控制电压,没有电压就去看看电源管理芯片是不是损坏

网友:
楼主的这句话让人不理解.上了就短路.本来哪个管子对地电阻就很小的...上了CPU应该会更小....这应该是基本正常的.你首先应该看其CPU供电是不是正常.然后再看其他的....

网友:
学习,有没有CPU电压出来吗!

网友:
CPU的VCROE部分MOS全部更换掉,有条件连电源IC一起更换,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装CPU 短路 是正常现象...吧 CPU 卸下... 打场管阻止   更换 ..在吧 8个脚的辅助芯片和  AD3816 还是什么的电源芯片  更换  一般都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