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锡炉加焊南北桥CPU座技巧.

楼主(2009-01-24):
本人焊接没有什么专业的维修工具,只有实用的一些小工具,用锡炉加焊南北桥CPU座技巧.....其实说难不难,说易不易.....主要是靠练....多练就能掌握锡炉的温度和南北桥CPU与主板间的技巧, 下面我想和一些想用锡炉加焊的新手说下我的经验,,有那里做的不好或错的请高手指教下,共同学习...... 首先是要通电,把锡炉的温度调到最高...那北桥来说,用焊台开微风把助焊膏吹进北桥里面,(现在回家,没有图片)大概要花上几分钟,剩下来代锡炉里面的锡都变成锡水后把温度调到240那样(我的是100度-400度的,分11格我调到6-7之间)..把主板放到锡炉上,北桥位与锡炉的正上放,,,,接下是等待,等待,,大概十来分钟后熄开始融化,,,先用镊子碰下北桥旁边的贴片电容电阻,看看是否被融化,,,不是说四周的融化了就行,其实是不行的,那样的成功率很底,我们要用镊子轻轻的去碰北桥的4个脚,让北桥动,里面的锡才容易和北桥与主板有更好的接触,其实关键的就去碰桥的那些动作,我有过几列,第一才,用力过头,把CPU座都碰歪了,微微风是可以的. 还有是向下碰的时候用力不当把锡都夹出来了, 现在不会了,所以这里还是要自己动手去碰碰,玩多几次就懂了,,,用风枪的话我没什么经验,温度不好控制,,,,,写到这里了,希望能帮助更多的朋友

网友:
不错的经验,锡炉上面要用铁皮开口,还是全开放,如果全开放,主板不是很容易烤糊了吗?

网友:
一般在240度没得烤胡的啊,我好惨,我买来的锡炉不太好用,太大了,现在放了一年多,那天想拿出来用,可能看不到数显了,后来温度估计上到了400度,一放板子上去就是烤胶了,以前我记得设定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