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C610 声卡故障

楼主(2009-01-24):
在BOIS 能检测到声卡,XP里检测不到声卡,请指教

受到警告 2#

网友:
刷一下BIOS呢?

网友:
驱动要装好,不行就查南桥有没有以出AC—clk,如有就先换个音效,如没有就换个南桥吧

网友:
多谢各位,卸下猫就OK,不知为何

网友:
内猫?
是不是IRQ中断问题引起的?

网友:
应该是,不过没有用,没装上调中断,算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