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gston DTI/2GB U盘中的芯片容量问题

楼主(2009-01-24):
主控用的:i5128
存储芯片:HY27US08121A
HY27US08121A这个芯片到底有没有2G容量?
我量产时工具认出的是:HY27US08121M,只有64M容量!

谢谢各位解答,经多个量产工具测试芯片都为“HY27US08121M”64M,可以肯定是一个64M冒充2G的水货U盘!
“HY27US08121A”如果真是512M,那么作假商的打磨水平可以说是超一流的,想必本来是搞假的512M盘,但市场的需求发展太快,直接扩充为2G来卖了................

网友:
容量:512M
你这是量产没有成功,继续吧...祝你好运

网友:
512M的,JS把512M量产成了2G

你需要重新量产~~~~

网友:
明显就是假的金士顿闪存
不过价钱便宜

网友:
那位大大有好的工具请发出来,我用“i5128量产修复工具PDX16 v1.34”搞不定,V1.31B、V1.15B两个版本都试了,把芯片认作“HY27US08121M”——64M,
不会芯片也被打磨了吧?

网友:
上面的数据有点问题.更正一下:

HY27US08121M
Memory Cell Array
- 528Mbit = 528 Bytes x 32 Pages x 4,096 Blocks

PAGE SIZE
- x8 device : (512 + 16 spare) Bytes: HY27(U/S)S08121M
- x16 device: (256 + 8 spare) Words: HY27(U/S)S16121M

BLOCK SIZE
- x8 device: (16K + 512 spare) Bytes
- x16 device: (8K + 256 spare) Words
详细可看下面
http://www.chipcatalog.com/Hynix/HY27US08121M.htm

网友:
是单片装的,芯片上的字是用激光蚀刻的,用橡皮擦几下只掉漆,字还在,很清晰....

网友:
512Mbit = 64M字节, 528Mbit比64M字节稍微多一点.
HY27US08121A  就是64M字节
http://www.hynix.com/datasheet/p ... 0Series(Rev1.3).pdf
http://58.100.228.183:9203/92650 ... rd8g0sx40ko6hfy.pdf

网友(2009-04-22):
对的,就是扩容了。遇到强盗了。

网友:
其实看主控芯片就可以知道是冒牌货了,金士顿好像只有擎泰和群联两种主控,5128一般用在杂牌、假冒产品上
金士顿、清华紫光假货最多了,没把握可以选择宇瞻等品牌

网友:
现在金士顿 还有用东芝主控和闪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