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的系统进不了桌面

楼主(2009-01-24):
客户来的时候XP过了滚动条  显示器就显示无信号输入  风扇都在转。

配置是  E2200  致铭945  ST250G串口  宇瞻1G  翔升7200GS  华硕DVD

换了一个系统盘,装完系统还是这样。PE系统能进。在PE里测试硬盘时死机了一次。

用MHDD检测,里面只发现有光驱没发现有硬盘。Intel芯片的主板不能用MHDD?重新分区把硬盘开始的20G删除掉,重

装了还是进不了桌面。硬盘没问题的话,会是主板、内存、显卡的问题?

不是我卖的电脑,机器还在保,让拿走保修了。会是咋 回事儿呢》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一般我都用排除法。挨个换东西试试呵呵。

网友:
既然能进PE就说明主板应该没问题,你说测试硬盘的时候死机了一次,最大的可能就是硬盘,不知道你怎么对硬盘分区的,用MHDD检测一般是发现不了SATA硬盘的,对硬盘分区的时候C盘有没有设定为“作用的”?还有就是用DM对硬盘重写一下主引导记录,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内存~~~~
几乎可以肯定是内存~~~~
内存工作不稳定,有可能是没插稳,也可能是灰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