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前天修到一吧三星X10的机器??

楼主(2009-01-24):
刚开始时时开机报一长二短的声音,回焊了显卡后,还是老样子,就放在一边了,搞别的机器,等晚上有空再来搞时,居然不上电了,就加焊了一些电源管理芯片,还是老样子,有没有修到这样的问题,请教各位兄弟了
芯片
显卡

网友:
继续顶起来,不会是兄弟们都过年,没空上论谈了,这个机器要是真整不好,过年都不爽啊

网友:
先不要乱加焊,遇到这样的情况万不能急,可能会扩大问题,不加电后就仔细检查加焊的时候碰到过什么没有 还有显卡是否短路 再不行就去了显卡 这个机器取下显卡一样可以跑代码的 没有把握最好不要随便加焊芯片 如果坏了加焊也没用 如果没坏根本用不着加焊

网友:
首先要还原现象,重新做下显卡。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兄弟,我先换个显卡试试了,这种代显存的可不好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