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亨9550双128花屏 【待解决】

楼主(2009-01-24):
我的两块显卡是 启亨9550 128M (花屏) 昂达5200 128M(点不亮)
9550开始是有点轻微花屏 不管DOS还是Windows 都会有几行横穿屏幕的竖线 不是很严重
一直没去修 前几天拿到乌鲁木齐电脑城 貌似新疆这边都不怎么修显卡 拿了几家说修不了
最后一家看了下 拿万用表一顿戳 5200 测出来断线了 刮开PCB板 拿IDE线丝补焊就好了
9550说不好修 说补焊下显存试试 我就同意了
结果他又是焊 又是放大镜使劲看 一番辛苦 插上试机 妈呀 花的一塌糊涂 全屏幕花花绿绿的
他告诉我说就是显存颗粒有坏的 说没有维修价值了  可我还是不甘心啊
不知道能不能根据我诉说的情况 判断下我的显卡到底是哪有毛病?

  我的显卡正面 没有相机 网上找的

    显卡正面(这个是remark的 但布局和我的一样)

   显卡背面 (和我的完全一样 做工烂到极致)

显存是 三星 K4D261638F-TC40  DDR 显存 我想自己修一下 但没这型号的显存
一定要相同颗粒么 现在怎么着手维修呢? 谢谢指教

R3MEMID version 1.07, (c) Copyright ATI Technologies Inc, 2003
Log file generation enabled to .\R3MEMID.LOG ...
Extended logging enabled ...
Reference data file (RDF) loading disabled ...

Failing bits in test [1] Fill
  errcount: 33358233
  MDA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MDB0: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52 53 54 55

Failing bits in test [2] Data line toggle (GUI)
  errcount: 13096521
  MDA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MDB0: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52 53 54 55

Failing bits in test [3] RW page (GUI)
  errcount: 15177001
  MDA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MDB0: 10 32 33 34 35 36 37 52 53 54 55

Failing bits in test [4] RW channel (GUI)
  errcount: 15027774
  MDA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MDB0: 32 33 34 35 38 39 52 53 54 55

Failing bits in test [5] Data mask
  errcount: 24414018
  MDA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MDB0: 32 33 34 35 37 39 52 53 54 55

Failing bits in test [6] Macro + Micro8x2 tiling read
  errcount: 5522865
  MDA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MDB0: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52 53 54 55

Failing bits in test [7] Byte swap macro+micro8x2 read
  errcount: 50331657
  MDA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MDB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TEST RESULT SUMMARY:
====================
Rv350 (0x4153) detected.
128M video memory.
Test suite ran 1 of 1 times.
Checking test status array ...
[1  ] Fill                                                : FAIL
    Error ID 0VB001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

[2  ] Data line toggle (GUI)                              : FAIL
    Error ID 0VB023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

[3  ] RW page (GUI)                                       : FAIL
    Error ID 0VB025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10 32 33 34 35 36 37 52 ...

[4  ] RW channel (GUI)                                    : FAIL
    Error ID 0VB028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32 33 34 35 38 39 52 53 ...

[5  ] Data mask                                           : FAIL
    Error ID 0VB006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32 33 34 35 37 39 52 53 ...

[6  ] Macro + Micro8x2 tiling read                        : FAIL
    Error ID 0VC006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

[7  ] Byte swap macro+micro8x2 read                       : FAIL
    Error ID 0VC018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0 1 2 3 4 5 6 7 ...

[8  ] HOST_DATA/<f,b>/M2L                                 : FAIL
    Error ID 0TR014
   640 x  480 -  8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51A.8 not found
   640 x  480 - 15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52A.8 not found
   640 x  480 - 16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53A.8 not found
   640 x  480 - 32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55A.8 not found
   800 x  600 -  8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61A.8 not found
   800 x  600 - 15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62A.8 not found
   800 x  600 - 16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63A.8 not found
   800 x  600 - 32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65A.8 not found
  1024 x  768 -  8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71A.8 not found
  1024 x  768 - 15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72A.8 not found
  1024 x  768 - 16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73A.8 not found
  1024 x  768 - 32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75A.8 not found
[9  ] Line slopes/dir/P/solid                             : FAIL
    Error ID 0TR010
   640 x  480 -  8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51A.9 not found
   640 x  480 - 15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52A.9 not found
   640 x  480 - 16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53A.9 not found
   640 x  480 - 32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55A.9 not found
   800 x  600 -  8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61A.9 not found
   800 x  600 - 15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62A.9 not found
   800 x  600 - 16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63A.9 not found
   800 x  600 - 32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65A.9 not found
  1024 x  768 -  8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71A.9 not found
  1024 x  768 - 15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72A.9 not found
  1024 x  768 - 16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73A.9 not found
  1024 x  768 - 32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75A.9 not found
Failure detected.

网友:
顺便求该显存颗粒 三星 K4D261638F-TC40
谁有能便宜卖我 不胜感激 想自己修修试试

网友A:
真是乱讲啊,显存颗粒坏了最多也就是花屏,还会亮的,那有坏了显存颗粒一个字也没出来的啊,黑屏,你搞错了吧,我就是卖给你显存也没得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乱讲啊,显存颗粒坏了最多也就是花屏,还会亮的,那有坏了显存颗粒一个字也没出来的啊,黑屏,你搞错了吧,我就是卖给你显存也没得用的。

我的错 用词不当 本来是轻微花 他补焊了下就花的很厉害了

网友:
先用软件测试,再参照下坛里9550的帖子,比如最近心睛那个帖子,比较适合你这卡。

网友:
谢谢郭郭 我这个症状是对症心情说的一样么?
检修人员只是拿眼睛看了看 就补焊显存 没有跑过什么测试软件呢
感觉他压根就不会修呢

网友:
显卡开机就会花的很厉害 看不见字的 用什么软件测试?
看了半天帖子 9550 是应该用 R3MEMID 对吧?

网友B:
9550的卡,是比较难修的,GPU虚焊或局部损坏的多。
用R3,在C盘里建立个批处理文件,软件可以自动运行,再花都没关系了。

网友:
楼主,你想自己修修看,不知道你的焊功如何?工具,辅料有么?至于怎么修,你先在论坛里学习。
显卡板块的两位版主很热心的,会教一些技术问题。我们也会教你一些,包括自己加工的工具,用什么助焊剂,如何用软件测试,根据结果如何判断显存位置,我也修了几块9550卡,有一点点经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检修人员只是拿眼睛看了看 就补焊显存 没有跑过什么测试软件呢
感觉他压根就不会修呢
这样修是在碰运气,若刚好碰到有颗粒虚焊的,就好了。
但这卡的问题与GPU是有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手上有很多的颗粒与显卡,但还是建议你在当地去收点旧卡,这样比较合算。异地买,加上运费不值。
这卡也可以用4片颗粒。

网友D:
引用 网友B:
9550的卡,是比较难修的,GPU虚焊或局部损坏的多。
用R3,在C盘里建立个批处理文件,软件可以自动运行,再花都没关系了。

郭郭版主,批处理文件哪里有?我不会做,哪里有现成的么?对于看不清的卡,我都是盲输入命令的,希望版主不吝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知识,在网上一搜索一大堆。网上有很多这方面的教程,或直接学点DOS的知识,这样比较全面。
你如果还不懂的话,就给我来短信,改天搞个教程放上来。

网友:
R3MEMID version 1.07, (c) Copyright ATI Technologies Inc, 2003
Log file generation enabled to .\R3MEMID.LOG ...
Extended logging enabled ...
Reference data file (RDF) loading disabled ...

Failing bits in test [1] Fill
  errcount: 33358233
  MDA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MDB0: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52 53 54 55

Failing bits in test [2] Data line toggle (GUI)
  errcount: 13096521
  MDA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MDB0: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52 53 54 55

Failing bits in test [3] RW page (GUI)
  errcount: 15177001
  MDA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MDB0: 10 32 33 34 35 36 37 52 53 54 55

Failing bits in test [4] RW channel (GUI)
  errcount: 15027774
  MDA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MDB0: 32 33 34 35 38 39 52 53 54 55

Failing bits in test [5] Data mask
  errcount: 24414018
  MDA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MDB0: 32 33 34 35 37 39 52 53 54 55

Failing bits in test [6] Macro + Micro8x2 tiling read
  errcount: 5522865
  MDA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MDB0: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52 53 54 55

Failing bits in test [7] Byte swap macro+micro8x2 read
  errcount: 50331657
  MDA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MDB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TEST RESULT SUMMARY:
====================
Rv350 (0x4153) detected.
128M video memory.
Test suite ran 1 of 1 times.
Checking test status array ...
[1  ] Fill                                                : FAIL
    Error ID 0VB001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

[2  ] Data line toggle (GUI)                              : FAIL
    Error ID 0VB023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

[3  ] RW page (GUI)                                       : FAIL
    Error ID 0VB025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10 32 33 34 35 36 37 52 ...

[4  ] RW channel (GUI)                                    : FAIL
    Error ID 0VB028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32 33 34 35 38 39 52 53 ...

[5  ] Data mask                                           : FAIL
    Error ID 0VB006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32 33 34 35 37 39 52 53 ...

[6  ] Macro + Micro8x2 tiling read                        : FAIL
    Error ID 0VC006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

[7  ] Byte swap macro+micro8x2 read                       : FAIL
    Error ID 0VC018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0 1 2 3 4 5 6 7 ...

[8  ] HOST_DATA/<f,b>/M2L                                 : FAIL
    Error ID 0TR014
   640 x  480 -  8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51A.8 not found
   640 x  480 - 15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52A.8 not found
   640 x  480 - 16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53A.8 not found
   640 x  480 - 32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55A.8 not found
   800 x  600 -  8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61A.8 not found
   800 x  600 - 15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62A.8 not found
   800 x  600 - 16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63A.8 not found
   800 x  600 - 32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65A.8 not found
  1024 x  768 -  8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71A.8 not found
  1024 x  768 - 15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72A.8 not found
  1024 x  768 - 16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73A.8 not found
  1024 x  768 - 32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75A.8 not found
[9  ] Line slopes/dir/P/solid                             : FAIL
    Error ID 0TR010
   640 x  480 -  8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51A.9 not found
   640 x  480 - 15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52A.9 not found
   640 x  480 - 16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53A.9 not found
   640 x  480 - 32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55A.9 not found
   800 x  600 -  8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61A.9 not found
   800 x  600 - 15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62A.9 not found
   800 x  600 - 16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63A.9 not found
   800 x  600 - 32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65A.9 not found
  1024 x  768 -  8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71A.9 not found
  1024 x  768 - 15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72A.9 not found
  1024 x  768 - 16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73A.9 not found
  1024 x  768 - 32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75A.9 not found
Failure detected.

我的检测数据  使用的参数是 r3memid -nocfg * -logext

谢谢版主和探索者的帮助
我手头只有电烙铁和万用表 不过这都不是问题
我想慢慢来嘛 不会到会都有个过程

网友E:
1.你这张卡,先把BGA重植一次以后再把结果发上来看看...
2.发测试结果时最好发张显卡的图来,这样有经验的朋友一下就可以说你听是哪颗内存坏了
3.K4D261638F-TC40 的代换,找找你那些没用的显卡,你只要看到是128M 8片内存的显卡上有好的显存就可以拆来代用!代换内存并没有什么高深的学问!当然,芯片速度不要相关太远,-4的用-3 -4 -5的不会有多大问题,速度太慢有可能会花屏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郭郭版主,批处理文件哪里有?我不会做,哪里有现成的么?对于看不清的卡,我都是盲输入命令的,希望版主不吝赐教。

批处理可以这样建立 新建一个文本文档

键入 r3memid -nocfg * -logext

点击“另存为” 保存类型选择为“所有文件” 文件名 R3.bat  即可

也可以在软盘或者光盘img里 autorun.bat 编辑 以后不用输入 直接启动会自动跑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1.你这张卡,先把BGA重植一次以后再把结果发上来看看...
2.发测试结果时最好发张显卡的图来,这样有经验的朋友一下就可以说你听是哪颗内存坏了
3.K4D261638F-TC40 的代换,找找你那些没用的显卡,你只要看到是128M 8片 ...

恩 谢谢你啦  我的不是BGA 封装的   bios里频率也是 5ns 的 原来只要是 小于5ns的 8片128的 都可以呀

这下知道了

网友:
维修员只看了几下就说要补焊我觉得很正常,一个多年的维修员都会这样做.;显卡花屏也就主芯片和显存的故障多.有设备的都是先加焊主芯片.
那些一条线一条线测的才是新手.老手要的是最少的时间修好一件东西.而不是花上一整天的时间来修你这个没价值的显卡.

网友:
维修这行当,修有价值的东西,是让有价值的能够延续;修没价值的,是让它变的有点价值。我们搞修理除了赚钱外,也是能有一种心情。

网友:
听楼上有位人士,说不要修没价值的东西,大错特错,它不那么贵重就没价值吗?没有没有价值的东西,再不值钱的东西只要有人用的就会有它的价值,好的总比坏的有价值,就算是diy爱好者,把坏东西diy好了,不图它值钱,我高兴了我乐了就行了~!~!修东西你要想修好它,你必然有个兴趣爱好在哪摆着!搞维修的首先是满足自己的兴趣爱好,其次是靠它生点银子,花花~!~

网友:
来自: 云南昆明 来自 云南昆明
MDA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看过你的叙述,老故障是MDBO的那几位。以上这些坏位应该是新故障,帮你修的人可能焊接质量不好吧,以上的这些坏位应该是有一条或几条地址线(不是数据线)短路或开路,只需找MDA0通道的任一显存,测量其13条地址线看二极体是否一致,如果有一条以上有异,就产生了MDA0 0-63位的故障。先排除MDA0,显卡就不太花了,然后再处理MDB0的那几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