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OC L171的维修解决办法

楼主(2009-01-24):
我有一台客户送修的AOC L171,客户送来的时候已经没有电源板了,所以得自己解决,在坛上发布信息,有大侠提供了线定义,但涉及到负压,不好搞,现在再求大侠,看那位能提供该显示器的电源板型号或
,还有提供通用型号的电源板也可以,谢谢了~!
解决办法

网友:
换个通用板,让客户再自己买一个外置电源就OK了,这样更方便

网友:
有几个电压 ?

网友:
就是有割负压,大概000是-8V的难处理

网友:
呵呵!这款机器之电源板好象没有负压啊,就一个12V和5V, 买一块通用高压板,再买个12V 5A的外置电源,加一个LM2576转换出一组5V的电压,5V连到主板(驱动板),12V接高压板,再把主板上的ON/OFF和DIM连接到高压板的相应接口就可以了试机了

网友:
我已有通用高压板,5V 12V都有,兄弟你有这块高压板的资料吗?或者拍割图片来看看,图纸有吗,谢谢

网友:
如果是威成代工的机器是有负压的,电源输出有24V,12V,5V,-9V
根据图纸所标示,根据机型不同12V与-9V是可选部分
[
]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上的,兄弟有现成的电源高压一体板吗?AOC L171这个型号详细的线定义是什么?24V用12V代替行不?或者那条是必须的?等待解答,

网友:
线定义上面已经很清楚了~~24V是给高压部分以及屏供电的,不能用12V代替~~另外不清楚你那机型的电路板,所以不能具体分析
24V与-9V,12V都是在屏为RSDS接口时用的~~所以要看你的具体情况
[
]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我手上有一块通用高压板,自带高压电路的,输入有12V跟4V,那是不是只要解决-9V就可以了
?具体有什么好建议?

网友:
假如这个图片是你的驱动板的话,应该是双32P的RSDS,所以你那电源高压一体板是不能代换的,因为这个RSDS需要24V,12V和-9V或者-8V电源,建议你买个原装板或者想其他办法
[
]

网友:
呵呵!楼上的兄弟果然专业!你是哪个维修站的啊?这是几年前的机器了,你经验丰富,还是你帮周国伟兄指点一下吧,这机器我查了一下,和现在机种的回路有不少区别,我没修过,可能搞不定啊!

网友:
这图片就是我的驱动板,很有挑战性,我用原装驱动板按坛上兄弟给的定义接上,用12V代替24V,可惜没有负压,出来的图像是条纹状,总算看到哦啊些东西了,呵呵,兄弟能否提供那块驱动板是差不多的呢?我在淘宝查到有L170的卖,这块可以通用不

网友:
L170与这个不一样,不能代换

网友:
楼上兄弟很专业?能指定几款么?或者我向你买,QQ:39594386

网友:
不好意思,我没的板出售~~你可以查找715S、H702、T1712-B、F72V+这几个型号的板,与L171结构是一样的,都是威成电子为AOC做的代工。

网友A:
如果是AOC 171S或者171S+,我有厂家图

网友:
楼上的可以留一张作参考吗

网友:
这机器我记得碰到过,是驱动板坏,是有负压的,。。
这种机器最恶心了,

网友:
恩,学习了,第一次看到这种有负压的电源板。

网友(2009-06-08):
电源ic是啥型号

网友:
这个机器是有负压的,我这里就有一块!

网友:
我的联想171液晶显示电源板上的gk044坏了那位高手知道是什么管子用什么来代我用k2645代上后插上电源就又烧了不知怎么办了请高手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