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必须拔电源线开机

楼主(2009-01-24):
第一次开机正常,关了之后就必须拔电源线再插,才能开机,排除不是电源问题,因为换了N个电源了。

该从哪个部分开始查起 无思路

网友:
查主板的待机电路!!!!!!

网友:
先查内存供电

网友:
注意cmos电路,南桥和晶振

网友:
已经修复 我就奇怪了 结果是CPU的问题,这块CPU拿到别的板上 会出现IO温度监控报警 直接关机 而且他并不热 放这个板上就是拔电线才可开机 USB接设备就根本开不了机器  愁死 因为939 CPU不好找 所以 没想到会是CPU问题 各位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