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求救

楼主(2009-01-24):
求救啊.手上有些电源.牌子是劲驰的.型号是JC-B323ATX一网吧电源.修好过好多.可是有几块电源有同样的问题.无法修复.问题是.通电后.无任何电压.各脚电压均无.风扇也不转.坏掉的保险和三级管全都换掉了.都不行.有人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急呀.6块电源盒问题都是如此.不知为什么.求救求救.

网友:
这个难说吖,都是要靠自己的多吖,你测一下辅助电源开关管正常不,那有市电整流出来的电压正常吗,如果高压部分都有电压和辅助电源管都没问题,试一下换T2变压器咯。。换T2之前先断开后级的输出,然后测一T2那三只脚看有没有电压。。一步一步来吖。如果有了,看一下POW-ON那有没有5v。。

网友:
先把辅助电源修出来再说吧。
兄弟,你手气不错哦。呵呵,修好过好多电源,总是碰到烧坏什么换上什么的吧?

网友:
换件

还有什么元件可以换的就换!你估计什么地方坏了?再测量,换!!!!!

网友:
按照修ATX和流程,先修辅助电路,接着检查494电路,再修主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