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新年快乐,的优派VE710S显示器为什么一段时间闪一下

楼主(2009-01-25):
各位老师,我的优派VE710S显示器为什么一段时间闪一下,黑一下就亮了,显示器没有修过,

网友:
液晶一般都是高压或者灯管的问题。

网友:
高压板或灯管问题了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新年快乐!

我应该修哪里?请指点

网友:
虚焊的多,看下电源部分.

网友(2009-12-17):
是的高压部分,但是这高压部他有的简单,焊一下就可以了,有的却不那么简单,有的保护的就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灯管。高压板。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