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笔记本——第三篇 系统单元MAX1630 上电次序

楼主(2009-01-25):
如图:
测 22脚  为DCIN 电压
21 脚  为 5VAL 电压(一直存在 的意思)
测点 9脚位 REF 基准电压
28  7 脚为 3V 5V 开启信号  这个两个信号来自 I/O

网友:
系统单元MAX1630 维修思路

3V 5V 电压没有

测22脚主供电——没有 检测保护隔离电路
     正常
测23脚控制信号——没有 检测开机电路是否输出
     正常
测21脚有无5V输出——没有 没有输出芯片坏
     正常
测 18  25脚有无 5V——没有 中间元件引起断路
     正常
测 9脚有无 2.5V ——没有 没有基准电压芯片坏
     正常
测 7  28脚 有无开启信号——没有 检测开机电路到IO
        正常
测16 27脚 有无输出 ——没有  没有输出芯片怀

网友:
学习了...不过电路图不怎么看得懂哦

网友:
老大。能不能多写点啊。。。。。。。你定的每一篇我都认认真真看了。还是不够过隐啊。。 :call:

网友(2009-03-02):
好哦,对新手有帮助

网友:
我努力学习,老大们多发好贴,谢谢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怎样修?请老大们指点.

网友(2009-06-25):
多发些修理IO芯片资料,表示感谢!!

网友(2010-01-03):
这个是待机电路部分吧!从DCIN进来的电压供给MXA1632,分别产生3、3V与5V 的待机电压。

网友:
我可不可以问下 什么是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俺还是菜鸟,还是拜托老大多打几个字。越详细越好